疯狂3508 590kv用什么电池?多大桨好???

楼主(2016-06-22):
如题 新手求教!

网友A:
kv590配1238桨,电调30A,使用4S5000mah电池,起飞重量控制在2000克以下,就可以爽飞了,电池只能4s,3s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机架?

s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呢

乐天4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kv590配1238桨,电调30A,使用4S5000mah电池,起飞重量控制在2000克以下,就可以爽飞了,电池只能4s,3s不 ...

为什么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行

动力不足

网友:
4s电池,12寸桨,否则电机该烧了。想大奖和6s电池,用kv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足

原来如此

网友E:
我之前用的是疯狂3508 590KV ,用的是13寸炭纤维桨 。

这个电机最大支持4S,不能用6S

好赢乐天40A电调 ,4S 5000ma 电池

全套设备,2KG左右

可飞17分钟左右。

如果控制在2KG内,估计可以飞2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用的是疯狂3508 590KV ,用的是13寸炭纤维桨 。

这个电机最大支持4S,不能用6S

嗯 买了块4s  就TMD飞不起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买了块4s  就TMD飞不起来

你用的什么飞控???

怎么可能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飞控???

怎么可能飞不起来

解不开电机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