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四轴自动调参炸鸡 求分析日志

楼主(2016-06-22):
以前炸过一次  从一百三十多米高空掉下来  落到比较松软的土地上了  原因是桨打到图传天线  图传天线头掉了  回来检查之后 修了修 重新装起来  不过这次装好 试飞一两分钟就感觉电机有点热  电调没摸  没有在意  出去试飞 调参   飞上去大概有个一分多钟 飞机失控 向左倾斜 飞出去  后来直接拍到了草坪里   找到之后摸了摸电机  烫手  又忘摸电调了   好在损失不大  只断了一根桨  日志以上传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这是什么情况!

2016-06-22 10-32-57.rar

网友:
天气太热 别出去活动 我上次也是天气太热 电机电调过热 飞丢了四轴 损失二三千

网友A:
天气太热 别出去活动  天气太热 电机电调过热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气太热 别出去活动  天气太热 电机电调过热

应该不会是天气的原因  应为飞上去也就一分多钟  电机不应该烫手的

网友B:
电机短路,还是电调内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短路,还是电调内伤

小白一枚 怎么检查电机或电调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一枚 怎么检查电机或电调是否有问题?

把一路正常的电调电机,换上怀疑有问题的电调电机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