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大神】APM 固定翼FPV 供电方法求助???

楼主(2016-06-22):
我现在想得接法如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不敢上电!

设备:APM+6MGPS+MINIOSD+电流计,2W图传,好赢50A电调带BEC
载机:胖胖(需要接4个舵机)

预想接法:

电池 → 电流计 → APM飞控 →(飞控给接收机、6MGPS、MINIOSD供电(后期会加上数传)会不会供电不足)→断开JP1(电调带BEC,不挑红线)接上舵机

断开JP1,不挑红线的原因是:JP1断开了,电调的电就供不过去给飞控,不挑红线是要给舵机供电。(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图传直接有电池供电,因为我现在用的是2块3s电池并联。

请各位前辈支支招!

网友A:
为何不用电流计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电流计供电?

电流计给飞控供电,GPS,接收机供电!
还有四个舵机,飞控肯定会供电不足的。

所以考虑,舵机有电调供电。

OSD,也可以由图传供电。

就是不知道我这样的接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
电流电压计给飞控OSD数传GPS供电没问题,舵机用电调UBEC单独供电,只接舵机信号到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