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不了电机了急急急啊

楼主(2016-06-22):
解锁不了电机了!   遥控油门推上 通电听到滴。。。滴。。。滴。。。。。。的响声,油门推下 通电听到一声滴。右打油门电机不转啊!!!此刻绿灯常亮 红灯闪  求大神支招啊 怎么办?? 菜鸟求教

网友A:
可能是遥控器通道单向,试试左下解锁,右下,左上,右上能解就是通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遥控器通道单向,试试左下解锁,右下,左上,右上能解就是通道反了

以前好好的 ,拆了再装上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好好的 ,拆了再装上就不行了

地面站显示什么,是不是接收机没接好

网友B:
四个电调一起再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显示什么,是不是接收机没接好

地面站链接不上 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调一起再校准一次

如何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显示什么,是不是接收机没接好

借手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调校准完了电机转,但是重新插电池就不转。  有以下几个地方检查以下啊,我也新手,只是把遇到的给你说,
1、地面站软件重新按向导校准, 校准的时候一定要把飞行器放平,切记。
2、自稳模式 ,定高模式,手动模式调好, 在定高模式下飞机不能解锁的好像,在手动模式下试试解锁。
3、接收机12345通道全部接了没,我当时就接了1234,第5没接,电机不转。
4、实在不行就把电调一个一个校准, 其实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不接 GPS ,  练习的时候最好不要飞高,跟你个子差不多高度就可以的应该。
5、祝你好运·····

网友D:
接收插错了?通道设置错了?

网友E:
油门校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校准没

油门可以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插错了?通道设置错了?

很大原因是这个 因为我忘了通道怎么设置的了! 而且也连接不到地面站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调校准完了电机转,但是重新插电池就不转。  有以下几个地方检查以下啊,我也新手 ...

谢谢谢!!

网友F:
是不是飞控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飞控的问题啊?

不知道啊   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校?

油门最大通电,断电,再通电,两声响后油门最小,校准完成。四个电调如果响声不同步,得稍微注意下要每个都响两声,否则有一个还得单独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站链接不上 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驱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有

啥驱动 ,我在笔记本上就能连接,换到台式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驱动 ,我在笔记本上就能连接,换到台式就不行了

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驱动

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大原因是这个 因为我忘了通道怎么设置的了! 而且也连接不到地面站  怎么办!

看看泡泡接线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下载呢

搜索2560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