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接收机和普通接收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06-22):
不懂。哪位大神可以做下详细的介绍?

网友:
懂的说一下 我也想了解了解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
楼下怎么说

网友:
普通接收机就单独一个,好像卫星接收机有一个主机,还带两个小接受,两个小接受不能单独用,只能插在主接收上,我感觉是这样,我最近买的DSM X接收机就是这样,以前也没接触过

网友:
卫星接收机也叫子母接收机,一主一副,其实就和双接收一个意思,可以根据信号强度自动切换,就是改善遥控距离和信号稳定性,主接收带串口,可以插一个或两个的卫星接收,多见于地平线的设备,电直上用的多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