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切换APM六种飞行模式

楼主(2016-06-22):
简单几步轻松设置天7,切换APM六种飞行模式。
1、开控进入菜单,选择正反设置(这个在遥控器校准过程中应该已经设置好了)

楼主:
2、进入舵角设置

楼主:
3、进入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1

楼主:
次方法通过K2(三段开关)、K3(两段开关)混控实现2*3=6
接上你的Mission Planner,打开飞行模式看看吧,是不是可以切换六种飞行模式了?
是不是比起购买“模式切换神器”,拆控改装线路更高效?

网友:
木有天7一样顶

网友:
我是新手,刚开始用CC3D飞控,过段时间成老手用APM飞控的时候试试,顶你

网友:
不是原创吧

网友:
什么也不说顶一下

网友:
天7好还是乐迪的好啊?

网友:
明天试一下

网友(2016-10-23):
好,正好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