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w mini 5.8g 8ch 图传温度 烫手

楼主(2016-06-22):
我用的是 下面这种 mini 摄像头+图传, 今天无意中 摸了下 图传pcb 烫手, 都 不能摸的程度, 正常么, 大家图传都烫手么?

mini 200mw 5.8g 图传

网友A:
用过,确实热,天上飞还好…感觉这个距离不够,你用起来如何?

网友:
我的是600mw问了下老模友说不热就不正常了,我的也是加电一会就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确实热,天上飞还好…感觉这个距离不够,你用起来如何?

我之前发的测试贴就是这个图传,自己diy的三叶草天线。地面拉距800m。

网友B:
需要加散热的设备吧  做的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散热的设备吧  做的有点丑

不错,我也在想是不是要加个散热片,刚用孩子的红外体温计用表面模式测了下,pcb背面80℃。如果80℃的话应该不用加风扇吧,加个散热片就差不多了。

网友:
80度,放泡沫机上就烫化了

网友:
加了个散热片

网友:
还是用大点的600MW的发热没那么厉害

网友:
我的那个也很烫,不知道这个这么破

网友:
不热的话图传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我也在想是不是要加个散热片,刚用孩子的红外体温计用表面模式测了下,pcb背面80℃。如果80℃的话 ...

你这个在飞的时候 风都被挡了 风起的作用不大 建议加散热的

网友:
首先PA芯片发热是正常的,不热就说明芯片短路烧掉。PCB板材是不良导热体,因为内部布线铜的因素,还是能传导一部分热量的,所以PCB背面达到80℃,说明PA芯片内部温度达到100℃或以上,而民用级芯片温度限高一般在120℃,这对于芯片寿命是个严重的折寿。温度高低跟电路设计有关,设计的好,功率输出效率就高,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控制它的温度高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谢谢,学习了

谢谢!相互学习。只是我们已经对图传这块玩弄的很透彻了,所以才有现在的创新产品

网友:
从DIY到现在创业批量出货,还没仿制品,一般人都只是做个电源部分,把射频部分买回来组装,可做不出一体化的图传来

网友:
正常工作的模块都会发热
楼主的天线自己做的? 套热缩管会频偏,阵子会比1/4波长短不少
如果没测试过驻波,天线反射大温度也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