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如何找平衡。

楼主(2016-06-23):
组装之后电机运转正常,加油到一定程度起飞就会有一方倾斜,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已+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  罗盘 加速度计 桨的方向 电机转向都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  罗盘 加速度计 桨的方向 电机转向都查一次

我是X轴 你看看对吗  1接口对应 右上角  电机反转  2 左下角  反转  3左上角 正转 4右下正转

网友:
图上这样

网友:
确认各项都正确的情况下果断推油起飞,缓慢推油门是会倾斜的,油门推大一点起飞后就正常自稳了

网友:
里要详细说下你是什么飞控    还有你说的加油到一定程度起飞就会有一方倾斜。
先检查这几样
1.  电调有没有校准好,要是没有校准好电调也会出现电机转速不同步。
2   加速度计,加速度计校准好可以让你的飞行器飞行更平稳
3.  还有罗盘  也要校准好的。

还有是怎么个加油到一定程度         你是否是慢慢地加油门起飞,看到飞机有倾斜就降低油门了?
这个是新手第一次飞不敢加油门时出现最多的一种情况

要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起飞太慢了起飞慢会出现接地效应
应该是在确定电机,电调,罗盘,加速度计,等等都调试正常的情况下,快速吧油门推到中立位置,使飞机快速的离开地面。

网友:
楼主是APM或者PIX的控么?重新做下加速度计校准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哈哈哈   兄弟,找个宽阔的地方, 把油门快速的推上去把,没事的,尽量找个草坪啊之类的, 飞起来就好了。 我也是,首飞的时候不敢推油门,但是后面狠心把油门推上去了, 就好了, 飞起后稳定的很。  况且我是在大厅里首飞的,四面墙,顶部墙,  我开车都没那么聚精会神过~~~~

网友:
我也是的,APM的飞控,校准了多少次了,问人都是说让校准GPS校准罗盘,我一次次的校一次次的翻,头都大了,也试过在油门起飞,但也是向一个方向飞,一下就撞墙了  我都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