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加载apm3.1.5的固件出现错误

楼主(2016-06-23):
求指教+_+

楼主:
以前刷了高版本的固件,但是在终端界面出现各种乱码,网友推荐刷3.1.5,准备刷的时候出现错误,各位大兄弟求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

网友B:
重新连接就好了 我说的是硬件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连接就好了 我说的是硬件方面的

下载线,重新连么,硬件我都重新接过了,还是不管更新固件,但是在地面站可以进行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顶哦~

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线,重新连么,硬件我都重新接过了,还是不管更新固件,但是在地面站可以进行调参,

没懂你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懂你意思

现在地面站不管更新固件,但是飞控可以连接电脑进行设置  ,大神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跪求

网友:
你试试下载个低版本的地面站加载固件看看行不行

网友:
如果电脑和飞控之间的串口连接没问题的话,有很大的的可能是飞控板的bootloader损坏了。不过不要紧,重新刷飞控的bootloader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