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控制不止摔机,怎样调整?

楼主(2016-06-23):
本人小四轴配置,380机架,2.6apm, 郎宇2212  980kv电机,8045三叶桨,格式3s 4000mah。此飞机油门在遥控器一半(50-60%)的位置起飞,飞行平稳,操控正常。但是,只要稍不小心油门摇杆下来稍大稍快些,飞机在高处直线下堕,油门摇杆再往上推到最上处也没用直接摔地,电池还有11.5v以上(3.8v/节以上)。哪位老师能帮助分柝下,问题在哪?怎样调整?

网友:
帮顶你的帖子都被广告包围了

网友:
有没有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正常,三通道油门1016—2020也正常。在扩展参数中有“油门加速度”和“油门速率”的含义是什么?是否与这个有关?

网友:
请给出飞控日志,便于分析

网友:
可能是太重了!一半油门起飞不知道用的什么模式。如果是自稳,或者手动模式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电调油门行程没校准好,二是飞机太重。

网友:
推大油门反正掉下来了吗?

网友(2016-09-07):
飞机太重了!!!

网友(2016-10-23):
油门管控不好多是因为震动过大导致的,多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