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时显示陀螺仪不健康,怎么办?

楼主(2016-06-23):
校准时显示陀螺仪不健康,怎么办?

网友A:
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

怎么校准,我是新手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我是新手不会

上面第三个选项,进去,一步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第三个选项,进去,一步步校准

具体下,哪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下,哪个选项

暂时没电脑,就是地面站上面有一排选项,第三个进去,然后一步一步坐下来,加速度计,罗盘,遥控,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电脑,就是地面站上面有一排选项,第三个进去,然后一步一步坐下来,加速度计,罗盘,遥控,等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电脑,就是地面站上面有一排选项,第三个进去,然后一步一步坐下来,加速度计,罗盘,遥控,等等

校准后还是提示陀螺仪不健康

网友B:
校准之后要断电 重新连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之后要断电 重新连接电脑

主要是怎么校准陀螺仪,我是新手需要详细过程。谢谢

网友:
去搜泡泡的教程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怎么校准陀螺仪,我是新手需要详细过程。谢谢

去泡泡实验室板块 有一整套调试apm的视频

网友:
从新校准,泡泡视频多看几遍

网友:
1,是地面站版本问题,跟换地面站版本。

2,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3,APM自身问题(只是有可能性)

(APM教程,泡泡老师有详细的视频教程!!)

跟着泡泡老师做一遍校准,还有模式设置,基本上能用到的功能都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后还是提示陀螺仪不健康

你什么版本

网友:
你看看线头有没有松,我上次就这个情况

网友:
飞控清零,重刷固件3.18  3.21  然后重新校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