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新买的FTDI准备刷超声波,死活编译不过

楼主(2016-06-24):
求解,新买的FTDI准备刷超声波,死活编译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之前曾用TTL转换板刷了,但是用不了就闲置了,现在刷不了了,还有HC05蓝牙模块,也是进不了AT命令,求解!!!!!!!!!

网友A:
编译不过是程序的问题,如果是网上复制的,有可能是有错误的符号等。可以手动打一边,或发错误提示和截图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不过是程序的问题,如果是网上复制的,有可能是有错误的符号等。可以手动打一边,或发错误提示和截图给 ...

下载的东西是人家教程上给的链接,看泡泡的教程,我记得第一次刷的时候就可以过,还有文件只有3k,总感觉是不是太小了,主要是第二个文件编译的时候出错,好像提示什么找不到文件一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的东西是人家教程上给的链接,看泡泡的教程,我记得第一次刷的时候就可以过,还有文件只有3k,总感觉 ...

应该是没有添加库文件,sr04那个文件,你再看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添加库文件,sr04那个文件,你再看看视频。

第一部是添加一个压缩文件那个,项目那一栏,第二部是arduino那个,编译不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部是添加一个压缩文件那个,项目那一栏,第二部是arduino那个,编译不过

发个截图看看

网友:
超声波意义不太

网友:
不晓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截图看看

在不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你需要在网上找一个较老版本的arduino,新版本的总是编译报错。

网友C:
那光流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光流大不大

调校好了,室内定位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你需要在网上找一个较老版本的arduino,新版本的总是编译报错。 ...

我之前用TTL转换板都刷进去了,现在用TTL也编译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TTL转换板都刷进去了,现在用TTL也编译不了了

我是说,换个版本的arduino

网友(2017-04-18):
学习了,看看泡泡老师视频。

网友:
学会了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