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解锁,然后推油门侧翻

楼主(2016-06-24):
naza  lite带GPS可以正常解锁,然后推油门侧翻,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电机顺序  电机转向  螺旋桨是否装对    飞控是否在电脑上校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顺序  电机转向  螺旋桨是否装对    飞控是否在电脑上校准过

都做了   电机顺序也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做了   电机顺序也对

校准油门  校准imu  检查遥控通道是否正确  是否关闭混控

网友:
GPS好像装得不够正

网友B:
你电调往飞控上插的顺序对吗,机头朝前,右前插m1电机逆时针转,左前插m2电机顺转,左后插m3电机逆转,右后插m4电机顺转,另外,xxd的电调用在多轴上真的太差了,油门行程同时校准也不能同步,飞起来也不稳固定翼上还凑合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桨叶方向都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调往飞控上插的顺序对吗,机头朝前,右前插m1电机逆时针转,左前插m2电机顺转,左后插m3电机逆转,右后 ...

我安装的方向是以左上角接的M1,然后是左下是M2,到右下M3,又上M4

网友B:
那不翻就怪了,照我说的插完试试吧

网友:
左上是一  右上是二  右下是三  左下是四

网友:
写错了,请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翻就怪了,照我说的插完试试吧

调试好了,飞上去,打GPS模式有点飘,而且摇晃很厉害

网友C:
naza  lite起飞前要预热。冷起飞保翻,就是飞起来了也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  lite起飞前要预热。冷起飞保翻,就是飞起来了也很不稳定

是的,预热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好了,飞上去,打GPS模式有点飘,而且摇晃很厉害

把电调换掉吧,换铂金30a或乐天40,以后换大机架电调都不用升级了

网友D(2016-10-28):
我与楼主的问题一致,问下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与楼主的问题一致,问下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确定电机顺序,确定桨顺序,电调统一一起做行程,没有那种统一做行程的东西,可以用y线把4根电调的信号线并联起来做,大概需要三根y线,然后校准imu,校准遥控器,如果还不行,我建议你们把脸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电机顺序,确定桨顺序,电调统一一起做行程,没有那种统一做行程的东西,可以用y线把4根电调的信号线 ...

今天晚上继续去侧翻
哎纯新手入坑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