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迷你APM飞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6-06-24):
迷你版APM(不带罗盘的),在外接罗盘时,是不是还要按照泡泡老师教材,说的将JP1割断??

网友:
不会用,加油的,

网友:
我帮你定上去,

网友:
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网友:
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啊,

网友:
就这样给你评论了,

网友:
就这样看着什么也不会,

网友:
好吧你看出来了,

网友:
我确实什么也不会,

网友:
看你的电路板,应该是需要割断

楼主:
已解决,又仔细看了一遍《泡泡老师的教材》。他说如果不割断,内外两个罗盘就并联了,既然没有内置罗盘,就不怕并联了

网友:
解决就好了

网友:
不用切断的,因为没有自带内置罗盘!!!!!

网友(2018-11-26):
不用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