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f3飞控,3d飞行

楼主(2016-06-24):
我用的是F3飞控,打开了3D模式,电调也刷好了程序,正飞也正常,但是到飞的时候飞机翻不过来,所有电机倒转,加速飞机降落,然后机摔了,求教泡泡老师,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好啊?

楼主:
就是用的手动模式

网友:
全手动模式

网友:
有个angel的模式那里不开就可以翻了,不过即使开全手动也有一个rate要调既pitch roll yaw 的rate 如果那里是0的话速率会非常慢很难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