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APM各端口的奇怪电压

楼主(2016-06-24):
用UBS线,将迷你APM飞控连接到电脑,其他接口不连接罗盘、接收机、电调等。照理,各接口的电压值应当是+5v。罗盘接口电压的确是+5v,但是电调接口电压却是-14v    !!!照泡泡老师教材:电调供电,短接了JP2的。为什么电调接口电压是-14v??请教各位!!

网友:
不太可能,我pm口接5v.其他口都才4.95左右,都不敢接什么东西,就带一个接收,其他全部再接一个ubev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楼主:
已解决,可能是APM上有防止电流倒流的二极管,恰好万用表又测到了一个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