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升级固件啊

楼主(2016-06-24):
急死了 ,

网友A:
确定是端口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端口1?

是啊 com1

网友B:
端口不对
没说什么飞控
没说刷什么版本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不对
没说什么飞控
没说刷什么版本固件

端口就是com1啊  apm2.8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口就是com1啊  apm2.8

能  最高 3.1.5

网友C:
是不是驱动没装,端口找不到,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驱动没装,端口找不到,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驱动装了

网友D:
换成英文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英文版试试

嗯 我试试

网友:
计算机 - 设备管理-看驱动有没有感叹号!

有感叹号就是驱动不正常!

网友:
我昨天刚刚遇到这种情况,你把那个端口选择窗口中正确的端口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最新版本无法更新的,因为3DR已经倒闭了,不再提供技术支持了

网友E:
哥们,你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无法更新固件,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无法更新固件,很烦

com口错了  你啥情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