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simplebgc 8位的

楼主(2016-06-24):
之前那块板没这个问题。
后来那块板挂了
换了现在这块。就出了问题了

就是当飞机YAW转的时候
云台的横滚会转。飞机YAW转的越快。云台的横滚转的角度越大。
郁闷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要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进入调参软件,重置数据。
然后进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调参软件,重置数据。
然后进行校准!

做过了。没用。不管重置多少次。都没用。

楼主(2016-08-31):
已经解决,8位的无法搞定。结果换32位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