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不上啊 补丁也装了 插件也做了 !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24):
(图片)

网友:
装多几个版本试一下,我之前都是那样的

网友:
出了吧,,出了吧,

网友:
听我的出点东西,

网友:
便宜出,我瘦了,

网友A:
我也不懂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这是为什么,

我只给5毛,包邮哦,

网友:
去泡泡实验室板块你能找到答案

网友:
你确定是com1?

网友:
一般是com4  pix

网友: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黄色的问号?需要驱动大师驱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装,端口找不到,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装,端口找不到,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谢谢  就一台.链接不上啊 补丁也装了 插件也做了  !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链接,不上,补丁,丁也,插件 作者:撒欢儿不惹祸 7194 .链接不上啊 补丁也装了 插件也做了  !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链接,不上,补丁,丁也,插件 作者:撒欢儿不惹祸 5543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系统问题。(阉割版系统把飞控那个驱动去掉了)

2种解决方法:

1、重启电脑,F8进入高级模式,选择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

2、重新安装电脑操作系统,不要用阉割版的,要原生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一台

那悲催了

网友C:
com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口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上了?

连上了 ,刚刚更新了最新固件  还需要重新调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上了 ,刚刚更新了最新固件  还需要重新调试吗

建议用3.21或者3.15  3.3也行  3.15最稳定  刷好之后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