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是不是飞控坏了

楼主(2016-06-25):
APM2.8飞机接电池后又接USB数据线之后就连接不上电脑了。

楼主:
已经装机,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收到,换上救活一飞控。

你的飞控好了吗

楼主:
芯片收到,换上救活一飞控。

楼主:
芯片已找到,明天上路,换上之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贴好,偏下面了一点。该芯片损坏的现象是,能看到COM口,不能刷固。
我还以为你和他一样了呢。

是这现象。集成块上标的是“37TI”下面一行“JBR”.“TI”不是很清楚,我看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贴好,偏下面了一点。该芯片损坏的现象是,能看到COM口,不能刷固。
我还以为你和他一样了呢。

麻烦您:具体啥型号?我的看不清楚,在哪能弄到?

网友A:
芯片没贴好,偏下面了一点。该芯片损坏的现象是,能看到COM口,不能刷固。
我还以为你和他一样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飞机接电池后又接USB数据线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你电池是怎么接的?
检查32U2和2560之间的10脚芯片 ...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轴APM接USB连接电脑,然后给多轴插电,APM由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就烧了吧!没数传啊?

网友C:
是不是驱动没装,端口找不到,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驱动没装,端口找不到,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换了三台电脑了,就是连接不上。怀疑飞控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三台电脑了,就是连接不上。怀疑飞控故障。

还有别的飞控试试,不行找卖家退货。

网友D:
把负载全部去掉,不要接电池。

网友E:
不插电池也不行?

网友F:
换根数据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插电池也不行?

插电池连USB之后就出现的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根数据线试试

换了也不行。

楼主:
地面站能检测到端口,就是连不上,也涮不了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负载全部去掉,不要接电池。

网友B:
谁叫你接电池,还接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叫你接电池,还接USB

网友:
我的apm现在不管更新固件,好烦,弄了好几天了

网友A:
APM2.8飞机接电池后又接USB数据线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你电池是怎么接的?
检查32U2和2560之间的10脚芯片是否烧了,换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不显示电池电压和电流,所以插USB连接电池,想调试一下,结果。

结果就烧了吧!没数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飞机接电池后又接USB数据线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你电池是怎么接的?
检查32U2和2560之间的10脚芯片 ...

多轴APM接USB连接电脑,然后给多轴插电,APM由电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