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5):
飞机飞丢了怎么办型号是
发f450,能接受着信号就是找不着,控是福斯i6

网友:
装BB响没有?

我以前丢机,找不到,确定大概位置,推油,听声音

坏了总比找不到好。

网友:
知道大体位置,关控,电机会滴滴响,去找吧,要是那里没人,等晚上更好找,有灯闪

网友:
看信号强度确定大概位置,接近了以后轻推油门听声音,如果有BB响就更好了

网友:
无奈。。。。。慢慢找

网友:
如果还有图像信号,把图传多余的天线拆了,只留下平板天线, 然后分别跑两个不同位置扫描信号,两个位置扫出来的交点 就是飞机的大概位置。

网友:
耐心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