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刷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6-06-25):
都说电调刷bl固件响应快,但是很多电调上写着就是blHeli固件,为什么还要刷,难道是bl固件还不都一样?
还是说要在blheliSuite这个软件里设置啥的
如果我的电调已经是bl固件(电调上写的),还需不需要刷固件

网友A:
有的电调上面说是BLHELI固件,其实不是的,他们刷,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刷高版本的,如果你的是真正的blheli估固件就不用的,搞不好说不定电调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调上面说是BLHELI固件,其实不是的,他们刷,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刷高版本的,如果你的是真正的blheli估 ...

比如这个,上面写blheli,这意思是1.它原本就是bl固件
2.本来不是,后来店家刷的bl
3.低版本的bl固件
4.骗人的,根本不是

请问属于哪种情况,或者说哪些种情况

网友A:
目前应该是真的BL的因为假货淘宝也处理比较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应该是真的BL的因为假货淘宝也处理比较狠的

恩,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上面写blheli,这意思是1.它原本就是bl固件
2.本来不是,后来店家刷的bl
3.低版本的bl固件

用小蜜蜂吧 QQ463089576  找我就行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小蜜蜂吧 QQ463089576  找我就行 哈哈

你卖小蜜蜂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卖小蜜蜂么?

兄弟这么说吧  你用新的价格 买了旧的东西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卖小蜜蜂么?

新的都比你那价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么说吧  你用新的价格 买了旧的东西  ....

求不打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么说吧  你用新的价格 买了旧的东西  ....

求不打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都比你那价便宜

以后找你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都比你那价便宜

30A的呢?

网友:
怎么都比你买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