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空心杯电机拉力?

楼主(2016-06-25):
请大侠指教,820空心杯电机直接装75MM浆最大拉力是多少?

网友:
20kg都没有

网友:
重45克爽飞  就电池重15克

网友:
用电子秤测一下

网友:
1s电池最大55克左右,还得看空心杯的质量,有些空心杯质量差,转速低

网友:
建议你用减速组,垃力大很多

网友A:
75mm桨过载,电机很快发烫。
建议55mm桨。目前最棒的8520直驱55桨的峰值差不多是45g

楼主:
谢谢大侠们。我做的是腰推机,所以用减速组好像不怎么合适。昨天测试了下。拉力达到32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mm桨过载,电机很快发烫。
建议55mm桨。目前最棒的8520直驱55桨的峰值差不多是45g ...

以前没玩过这么小的。所以买了好多75MM的。那75MM用在哪种电机合适?谢谢!

网友:
75mm很少用,基本用在铁芯电机,比如n40之类的

网友(2016-08-12):
这个是多方因素决定的,比如说电机的质量还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