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电调可以刷BL固件

楼主(2016-06-25):
哪些电调可以刷bl固件,我想买dalrc  12a和dys  16a的电调刷固件,但是不看下面的图好像没有对应的版本,
但是看到网上有人刷的,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到底能不能刷

还有,买编程器是买usb linker还是arduino nano呢

网友:
据辉光管大神说  所有的电调都有刷BL的可能 只要找到所需的接口

网友:
帮顶一个,求大神给个方法

网友:
试试飞盈佳乐猛禽390  目前正在做活动 买三送一  上淘宝搜索“猛禽390”即可找到   论坛上有给猛禽390刷BLHeli程序的详细教程《FOT.石头和你一步一步给飞盈佳乐F390猛禽30A电调刷Multishot固件》http://www.moz8.com/thread-6915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