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穷人osd可以用大疆naza的gps吗?

楼主(2016-06-25):
如题,才开始玩fpv。想买的一个穷人osd。但是看到某宝有带gps的那种,有不带的。我用的是naza的飞控。飞凡的gps。请问可以共用吗?那样我就不用再买一个gps了。麻烦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买非凡N2  淘宝找一下naza osd  如图

网友:
N2是共用一个的

网友B:
买带gps的吧  不带的可能会导致飞控搜不到星的   带gps的和不带的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非凡N2  淘宝找一下naza osd  如图

好的,看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带gps的吧  不带的可能会导致飞控搜不到星的   带gps的和不带的价格也差不多 ...

好的谢谢

网友(2017-02-03):
不是有gps了吗?为什么还要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