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轴距650,飞机重1.5kg,目前电机f4006,950kv,咨询配多大的桨和动力

楼主(2016-06-25):
轴距650,飞机重1.5kg,目前电机f4006,950kv,咨询配多大的桨和动力=_=

网友A:
你不是已经有电机了吗 怎么还问动力 。。。

这个配置应该上3508 kv380 -400   上十五寸   6S  8000-10000

网友:
你看电机的效率表。上面有

网友:
   机架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有电机了吗 怎么还问动力 。。。

这个配置应该上3508 kv380 -400   上十五寸   6S  8000-10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一寸

电池用4s5200,就可以把

网友:
f4006一般用10寸到12寸桨,电池用3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用4s5200,就可以把

是的,续航会变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