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旋翼用于天然气公司巡线的应用

楼主(2016-06-26):
各位坛友好  我是个航模入门爱好者  自己平时玩的是六轴  最近公司准备启用无人机来进行天然气管道的巡视  大概要求就是有高清画面的实时传输  摄像可以变焦  分辨率要高  续航肯定越长越好  自动化程度高  地面站规划好路线  自动往返  中途发现异常情况  直接手动干预  刚刚看到了一个叫科卫泰的厂家  做的好像很专业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其他推荐  谢谢了

网友:
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
多旋翼用于管线的巡线,不太合适。我有合适的方案,需要了解详情加QQ1256041825

网友A:
目前消费级别高清图传推广比较好的就大疆公司,其他也可能有工业级技术我不了解。建议您实际去考察一下。

网友B:
懂得自己组,不懂得买成品。一堆一堆的

网友:
我们公司成功做过不少类似的案例,远距离高清图传是我们的优势,我是深圳市华微扬科技,有兴趣请加qq214660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得自己组,不懂得买成品。一堆一堆的

公司用的 还是成品好了  自己装的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消费级别高清图传推广比较好的就大疆公司,其他也可能有工业级技术我不了解。建议您实际去考察一下。 ...

还是找工业级别的好点

网友:
就此飘过。

网友:
哥们,你自己有飞六轴的经验。那应该比一般飞手强多了,地面站很多单位都能实现。最简单的去联系大疆,其实做什么东西预算是第一,如果钱够,那就没问题。科卫泰很好,我朋友的单位,南海救助局就是买的那个飞机。缺点就是很贵,还是那句话,有钱什么都很好办。就是地面站还是不够完善,飞控,电池都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一定要找工业级,另外一定要找大公司的,小公司的就不要了。还是预算要够,什么都好办。我们单位也是近海巡航,本来预算不够,自组的。搞来搞去,最后还是觉得大疆的M600比较好。反正相机要求不要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