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陀螺仪不健康

楼主(2016-06-26):
也不能调试了怎么办

楼主:
罗盘不健康

网友:
重新换一个固件看看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坐等大神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坐等大神来解答

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 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测一下3。3v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 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先校准一下,然后排除干扰,看看飞控旁边有没有什么金属

网友:
先检查跳线,没问题就是陀螺仪坏了,我的之前也是这情况!

网友:
飞控清零 ,然后重新刷固件 3.15或者3.21 重新校准就好了

网友(2016-09-16):
这个是翻译有问题,你的罗盘没问题

网友:
我去,不健康什么鬼

网友:
地面站问题,去官网下一个最新英文版的,一切OK

网友B:
你好!请问是内置还是外置的罗盘?先检查飞控外接罗盘有没有接上,然后再重新建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是内置还是外置的罗盘?先检查飞控外接罗盘有没有接上,然后再重新建准一次。 ...

感谢回复 已经解决 硬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