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时间和速度

楼主(2016-06-26):
850mah的3S电池,用简易平衡充不到一小时充满,正常吗?

网友A:
电池容量850mah指的是从2.75V充到4.2V所充进去的容量,而我们一般使用时只放电到3.7左右,所以充电时电池还是有电的,再说简易平衡充怎么也得有1-2A的充电电流,加上最后的涓流充电,所以充1小时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850mah指的是从2.75V充到4.2V所充进去的容量,而我们一般使用时只放电到3.7左右,所以充电时电池还 ...

谢谢了

网友:
非常正常!

网友:
正常,小平衡充也12v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850mah指的是从2.75V充到4.2V所充进去的容量,而我们一般使用时只放电到3.7左右,所以充电时电池还 ...

3S我放电到9.65就无法充电了,单个电池最低2.92V,简易平衡充已经不充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3S我放电到9.65就无法充电了,单个电池最低2.92V,简易平衡充已经不充了,怎么办

用B6等充电器充

网友(2017-02-24):
引用 楼主:
3S我放电到9.65就无法充电了,单个电池最低2.92V,简易平衡充已经不充了,怎么办

基本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S我放电到9.65就无法充电了,单个电池最低2.92V,简易平衡充已经不充了,怎么办

用一块正常的电池和有问题的电池并联冲一会儿…然后就能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