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6通支不支持 apm2.8

楼主(2016-06-26):
哪位大神   知道    乐迪  6通  支不支持 apm2.8飞控

网友:
APM用的是PWM接收机。

只要你的接收机是PWM输出的,就可以。

乐迪R6D是可以用的。

网友:
pwm就六通,subus就十通

网友:
没用过乐迪控

网友:
顶顶的……乐迪6通支不支持  apm2.8 飞控,乐迪,APM 作者:小黄妹 5938 乐迪6通支不支持  apm2.8 飞控,乐迪,APM 作者:小黄妹 8869 乐迪6通支不支持  apm2.8 飞控,乐迪,APM 作者:小黄妹 9772

网友:
新手课堂,乐迪R6D收机变10通,与各种飞控连接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31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