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缺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26):
刚才还好好的 在调试机子 慢慢就堵转  我也是醉了

楼主:
之前也是这样 那个丢家里了 前天一个 今天又一个 都是在调试的时候

楼主:
有需要的么 会修的拿去 现在身边有两个  留下地址 你出邮费就好

网友A:
pcb焊接断路了吧,,,把热缩膜剪开,查找断路的地方在哪,然后补焊。。如果还不行就是原件坏了。

网友B:
估计mos管的可能性大些,那东西不是很好焊!

网友C:
也可能电机啊

网友D:
难道是Emax电调?

网友E:
哪里烧掉了或虚焊

网友F:
你这个是MOS管烧掉了  拆掉皮用万用表测量MOS管的脚 是不是短路  ,电调MOS管有几中封冻多数用的是STO252或者是SOP-8的  很好找 元件最大最多的就是那个  你那缺相就是其中一组烧掉了  有电子基础淘宝买两个MOST管换上就OK了  注意分N管和P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焊接断路了吧,,,把热缩膜剪开,查找断路的地方在哪,然后补焊。。如果还不行就是原件坏了。 ...

没有拆开过哦 油门行程校准的时候出来堵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电机啊

电池测试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mos管的可能性大些,那东西不是很好焊!

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Emax电调?

不是 难道银燕的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烧掉了或虚焊

烧掉的可能性更大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 难道银燕的很容易坏?

我的银燕就是调试时烧了好几个的,你的是什么电调呢?拍个图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MOS管烧掉了  拆掉皮用万用表测量MOS管的脚 是不是短路  ,电调MOS管有几中封冻多数用的是STO252或 ...

谢谢 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银燕就是调试时烧了好几个的,你的是什么电调呢?拍个图看看哦

好像没牌子的 收别人二手的 他说是厂家送的 网上价格跟银燕差不多  之前坏的那个 换了银燕的还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牌子的 收别人二手的 他说是厂家送的 网上价格跟银燕差不多  之前坏的那个 换了银燕的还好啊

闻一下有没有烧焦味

网友H:
电调缺相 一般都是   MOS管烧了

网友:
我的电调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MOS管烧掉了  拆掉皮用万用表测量MOS管的脚 是不是短路  ,电调MOS管有几中封冻多数用的是STO252或 ...

大神,哪个是mos管?

网友J:
mos烧了也缺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掉的可能性更大一下

你摸摸哪里发热严重,差不多就是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哪个是mos管?

那六个一样的就是MOS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大神,哪个是mos管?

上下一列为一组共三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缺相 一般都是   MOS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mos烧了也缺相

谢谢 晚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下一列为一组共三组

明白了

网友K:
不明白什么叫缺相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上下一列为一组共三组

还得问一下,60w的烙铁能把mos接焊吗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得问一下,60w的烙铁能把mos接焊吗

可以  但焊工要好哦,  最好是用热风枪吹  可以去叫修手机的帮你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明白什么叫缺相

就是电机其中一根线或两根线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
1.检查电机和电调之间的焊接(9成是没焊好 松了)
2.检查电调与飞控之间的连接(杜邦口或者自己焊接的)
3.检查电调的Bli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