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FTDI MultiWiiConf可以接apm调整PID吗

楼主(2016-06-27):
看网上大神用MultiWiiConf调整apm  pid  我下载了MultiWiiConf但是直接连接apm没反应,看有网友出贴说要用FTDI转接器,某宝有卖但是都是一些针脚,不知道怎么接,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multiwiiconf是mwc飞控的调参软件,不能用到APM飞控上,APM飞控要用MissionPl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