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REVO关于定高的问题

楼主(2016-06-27):
我新买的cc3dREVO可以定高吗,没有GPS哦,有的话怎么设置的,有气压计,和罗盘什么的。望各大神指教

网友A:
CC3D主要用在穿越机,即使调好了定高也是很差的,基本跟没有一样,如果要定高定点建议用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主要用在穿越机,即使调好了定高也是很差的,基本跟没有一样,如果要定高定点建议用APM

就是刚买了,不把它搞会,我就不甘心啊,高手能否教我,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刚买了,不把它搞会,我就不甘心啊,高手能否教我,怎么设置的啊? ...

是CC3D的升级版哦,不是原来的CC3D

网友:
有气压计就有定稿

楼主:
大神知道怎么调试或者设置,还是他自动就会定高呢

网友:
应该要在地面站调出气压计来  并设置定高模式吧

网友(2016-08-18):
他那个定高可能会导致炸鸡,做好心理准备,我这个F3定高都忽上忽下的别说cc3d了

网友:
地面站飞行模式里面应该有,找着打开就行了,忽高忽低是PID没调好,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