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给上电以后电机一直在呲呲响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6-27):
apm给上电以后电机一直在呲呲响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做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校准

都做过了

网友B:
接收机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插了吗

插了,行程校准都做了

网友:
声音大吗?应该是电流声吧

网友:
电机单独测试好的吗,排除法吧

网友:
不能解锁吧。估计接收器线接反了

网友:
问答神吧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