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楼主(2016-06-27):
我在刷ER9X时显示SCK有问题,刷过的大神给看看吧,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上传USB线与控的连接图,并附上一张空图,帮忙指点一下,真的晕死了……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秀洲阿弟 7380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秀洲阿弟 2109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秀洲阿弟 5493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秀洲阿弟 6603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秀洲阿弟 7244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秀洲阿弟 1383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usbasp,我之前刷的时候就买的跟你一样的,刷的时候也出过问题!

网友:
接线应该是对的,换eepe试试,还有就是楼上说的 usbasp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找到了,是线接错了,我把红线当成1号线了,所以不对,现以改正,一次刷入成功

网友:
顶顶哦……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小黄妹 9333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小黄妹 4694 求助~~~我在刷富斯9的ER9X时刷不上,希望刷过的大神给指点... 富斯 作者:小黄妹 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