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模式对GPS的要求

楼主(2016-06-27):
多轴旋翼机的定点、定高、返航三种模式,哪一种模式对GPS的精度或信号要求最高??

网友A:
定点最高  其次定高。不知道你用哪种飞控。 悬停模式  定高模式  绕圈模式  运动模式 自动降落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最高  其次定高。不知道你用哪种飞控。 悬停模式  定高模式  绕圈模式  运动模式 自动降落等等。

飞控是APM2.8

网友:
定点和定高差不多吧,返航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就不需要高精度GPS

网友A:
APM常用的几种就是  自稳  悬停 和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常用的几种就是  自稳  悬停 和返航

GPS信号在晴天,怎么也有强弱变化,不稳定??

网友:
定点和返航需要GPS。另外定高时,GPS也会有一部分参与高度的辅助运算

网友:
返航对GPS要求最高,因为返航用的是前后经纬度差,而定点是跟距经纬改变量来充当自变量的,所以即使精度不高但位置移动这个值就会变化,相对于返航对精度依赖稍微弱一点

楼主:
你们的答案是相反的!!!!

网友:
定高气压计,定点GpS,返航都用到

网友B:
我觉得奇怪
有什么高不高的?
需要GPS来干什么
就是要GPS传来的位置数据
定点。返航等等等等
只要用到。都需要。GPS越准确就定点越准。返航也是属于定点啊。你返航GPS不准的话不知道飘哪去了
我觉得。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GPS越准越好。没有所谓的要求高不高。。根本就是S 了BJ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奇怪
有什么高不高的?
需要GPS来干什么

不高又哪来的“GPS越准确就定点越准”,那么大堆话真的是Y'S MNI BJ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信号在晴天,怎么也有强弱变化,不稳定??

多少会有,我的也是APM2.8,  从来没因为GPS影响飞行。

网友(2016-08-02):
当然是定点了 为啥叫钉钉子啊

网友:
返航高于定点高于定高

网友:
我感觉是返航,点到点运动是最需要GPS支持的,定点在无外力的情况下是可以只依靠惯性导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