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用的什么手机地面站 ,我用飞鱼的连不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 给个链接 谢谢大家

楼主(2016-06-27):
如题如题

网友:
什么品牌飞控勇就用什么地面站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playuav出过一个app,支持国产地图,你是为啥连接不上,手机有otg功能才能用,要是没有你改个蓝牙连接也行

网友:
OTG支持,应该可以用

网友:
我用飞鱼,OTG也连不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