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T插冒火星

楼主(2016-06-27):
如题,求教大神,我把电调焊在F450底板上,但供电时T插总会冒火星,其他的都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也不正常。
说它正常,是因为一般处理的情况下,在接通负载的一刹那,插头总会打火。
说它不正常,是因 ...

这个火花不会引起电流尖峰,只是看着比较恐怖,是电极接靠近到一定距离电离空气导致的,其实电阻并不会发生突降导致电流激增,而且回路最高电压也就只是电池的开路电压,现在的电源芯片都能承受正常输入电压的接入冲击。就算改成开关,其实在接触面也会产生火花,只是包起来了,看不到,所有开关(只要不是固态继电器),用一段时间拆开看都有拉弧灼烧的痕迹。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换xt60 比T插好

网友:
正常  t插容易打火 建议换xt60  或者换xt60 防打火

网友A:
正常也不正常。
说它正常,是因为一般处理的情况下,在接通负载的一刹那,插头总会打火。
说它不正常,是因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好事情,火花引起的电流尖峰脉冲,对电源的滤波能力是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也不正常。
说它正常,是因为一般处理的情况下,在接通负载的一刹那,插头总会打火。
说它不正常,是因 ...

每次都出现应该是不正常吧,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正常   要不加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   要不加个开关

冒火星正常,加开关的话,开关坏的比T插快,冒火星是电流大了拉弧,普通小开关都不具备拉弧分断能力,还不如就用t插。

网友:
插插头的时候也会打火正常现象

网友:
先上负极,再连正极会好些

网友C:
防打火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打火电容。

什么意思?
买个电容么?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xt 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打火电容。

就是电容充电引起的火花吧

网友(2017-03-26):
瞬间大电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