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iniosd显示出来的电量与实际电量不一样

楼主(2016-06-28):
请osd显示出来的电量与实际电量不一样,ODS显示出来的是22.7V但我用BB响测出来的送24.5V,我用的是乐迪PIX飞控,3DRMinimOSD mavlink的osd,请告诉指教

网友A:
飞行时,电池有负载,产生压差,所以电压会小

网友B:
1.osd的电压是飞控的电源模块测量的,需要校准
2.飞机飞行中要比静态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电池有负载,产生压差,所以电压会小

但是我只是通电没有飞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osd的电压是飞控的电源模块测量的,需要校准
2.飞机飞行中要比静态电压低

但是我只是通电没有飞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只是通电没有飞行的

0SD是可以电压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