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解锁时出现需要3D锁定是什么鬼?

楼主(2016-06-28):
解锁时出现需要3D锁定是什么鬼?加速度和罗盘以校准

网友:
你用的定点模式起飞了,改成自稳模式就好了。定点模式要3d定位成功才能起飞。

网友:
卫星没有定位

网友:
遥控器打到自稳模式

楼主:
我用的就是自稳模式啊

楼主:
而且我也有GPS定位啊

网友:
卫星定位以后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自稳模式啊

gps方向要和飞控方向一致

网友:
GPS定位精度,有2D和3D,3D定位是最准确的。有一些飞行模式,对GPS定位精度有一些要求,因此会有所谓的3D锁定问题

网友:
自稳起飞

网友:
你从3D锁定切到自稳看看

网友(2016-08-10):
上图 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