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6-06-28):
刷完固件只显示完成,进入终端时连接后输出乱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
终端早已取消你不知道吗

网友:
提问前说你用的什么飞控,apm的话,最新的固件早就不支持终端了,

网友:
刷3.15就好了

网友:
APM飞控,不要刷3.2以上的固件就进不去终端,进去就会显示乱码。

你要用终端就得刷3.2以下的。

网友(2016-09-29):
我的cc3d有时候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