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搞的快疯了,求助

楼主(2016-06-28):
请教大家,CC3D飞控怎麼也不能和电脑连接。是地面站需要和电脑系统匹配才能装吗?我的电脑系统是 W7   64位的,是需要下载64位的地面站吗?哪位有W7  64位的地面站可以给我分享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A:
数据线连接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连接成功吗

数据线应该没问题,换了几根都连接不上,驱动精灵,360驱动大师都装了,按照提示也装了驱动,可是还是无法打开端口连接。

网友B:
前些時碰過這個問題!寄回廠商處理!廠商換新品重新刷固件!並測試完成寄來也是無法連接!廠商要我辦退貨!後來我換XP電腦立馬連上!試試吧!

网友C:
op和lp地面站只有32位的,这个不影响,先看驱动安装成不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和lp地面站只有32位的,这个不影响,先看驱动安装成不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 ...

就是驱动一直无法安装成功。设备管理器也显示不了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時碰過這個問題!寄回廠商處理!廠商換新品重新刷固件!並測試完成寄來也是無法連接!廠商要我辦退貨!後來 ...

难道真是我的电脑不行吗?刚买的电脑不到2个月。

网友:
地面站版本用14.0。

网友:
电脑应该没问题,我的就是W7,64位的。3块CC3D都可靠链接

网友D:
我贴子里有一个中文版的

网友:
换个地面站版本15 02 02的试试
如果驱动没有安装成功也不行

网友E:
应该是电脑系统是精简版的 少了一些文件

网友B:
不是你電腦問題....!!!不同廠家出的cc3d就是有水土不服情況!!!具體什麼原因?我也無法理解!用過幾個cc3d在w7/64都很順暢!!!後來換一家買的cc3d就如你發生情況一致!!!來回折騰幾星期時間,技術人員投降建議退貨!!!我沒死心,爬文後抱著試試心態!!!果然在舊xp一試成功!!!祝你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和lp地面站只有32位的,这个不影响,先看驱动安装成不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 ...

谢谢,端口可以打开了。安装了驱动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贴子里有一个中文版的

谢谢,连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脑系统是精简版的 少了一些文件

谢谢,安装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電腦問題....!!!不同廠家出的cc3d就是有水土不服情況!!!具體什麼原因?我也無法理解!用過幾個cc3d在w7 ...

谢谢回复,成功的连接了,用驱动精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连接没问题了。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