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模友,关于自动航点

楼主(2016-06-28):
模友们,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飞机切到自动模式之后飞机就自顾自的往外飞出去了,一点都没有要往航点飞的意思,返航是正常的,方向也是对的,也没有丢星,为什么会这样呢?

自动

返航

网友A:
也没按航点飞啊,检查模式,还有是否上传航点成功

网友:
检查一下罗盘方向是否正常,另外有可能航点没存上吧

网友:
航点   没保存吧

网友:
罗盘方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按航点飞啊,检查模式,还有是否上传航点成功

把航点全部删除然后点读取航点是可以读出来的

楼主:
方向肯定是对的    即使方向不对那地面站那根橙色的线也应该指向航点

楼主:
今天出去飞发现了这些问题。请大神指点一二,这是不是导致飞机没有飞向航点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肯定是对的    即使方向不对那地面站那根橙色的线也应该指向航点

罗盘,GpS弱信号接收,还是比较容易受干扰的

网友:
这是罗盘没校准   这个圈会越转约大

网友:
楼上分析的两种可能性都有。主要是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上传一下 LOG文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