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了连接之后一大堆的代码!跟吃了炫迈一样!!!

楼主(2016-06-28):
要清零操作也不行!

网友:
兄弟,新版本的固件早就不支持终端连接了,3,15之前的固件可以

网友:
你去飞行数据。下面有个数据闪存日志 那里下载日志

网友A:
你清楚数据的话去配置调试 高级参数 右侧有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清楚数据的话去配置调试 高级参数 右侧有恢复

好的

网友:
APM已经不再支持终端了

网友:
3.1.5以后不再支持终端,乱码正常。若执行清空操作,请直接在全部参数表中复位全部参数即可

网友B:
不懂,炫迈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炫迈是啥?

根本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