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采集卡

楼主(2016-06-29):
最近又开始折腾,有个想法,用USB视频采集卡通过OTG线连接手机,实现手机当显示器用,这方案可行?

网友:
早就有人这么弄了

网友A:
采集卡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好像没有安卓系统的

网友:
手机要支持OT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集卡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好像没有安卓系统的

有可以直接用的,好多人都在用了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有这种成品

网友C:
当然可以,首先手机要有OTG功能,其次,买个免驱USB采集卡,再次手机下载个口袋FPV类似的APP就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以直接用的,好多人都在用了

学习了,我还有套带驱动盘的,看来太落伍了

网友:
早就有人用了

网友D:
飞鱼地面站早已将图传集成进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首先手机要有OTG功能,其次,买个免驱USB采集卡,再次手机下载个口袋FPV类似的APP就能实现

免驱采集卡价格不便宜,普通那些几十块的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鱼地面站早已将图传集成进地面站

看过,想自己DIY一下

楼主:
经过采集卡到手机显示的清晰度,比普通的7寸显示器要好吧?

网友:
有人弄了,创意完了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免驱采集卡价格不便宜,普通那些几十块的能不能用?

免驱采集卡二三十的就行,我现在就用的是不加邮费23.8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驱采集卡二三十的就行,我现在就用的是不加邮费23.8元的。

应该比普通显示器清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比普通显示器清晰吧?

这跟手机屏幕有关,不过现在的手机能用OTG的,一般显示还是可以的

网友:
搞个win10的平板。地面站也有了,图传显示器也有了,空余还可以玩玩游戏,一举多得。

网友:
雷讯家有手机图传卖,OTG得,软件是口袋FPV,成像清晰度比7寸屏幕差,应为是AV转数字压缩的,延迟大概0.3s内

网友(2019-09-06):
大家好,我来自2019年,我在玩三年钱的东西,还是刚入手,请问怎样接线,从采集卡到图传接收,你好,请问采集卡怎样连接图传接收机呢?我的采集卡黄色视频输入线剥开后是两根线,红色和白色。而接收机的输出是一根黄色,接上去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