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配什么GPS比较好点

楼主(2016-06-29):
请教各位大神,F3或者F4配什么样的GPS比较好呢?

网友:
现在好点的gps都用m8n

网友:
如果你但穿越机玩,那就不需要GPS。定点返航都是测试性质的,不靠谱。

如果你当娱乐机和航拍机用,建议你换飞控,APM+GPS都比F3+GPS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