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旋翼机每次起飞前都需要罗盘校准么?

楼主(2016-06-29):
最近查看飞行日志都是罗盘错误,家里校准后出来测试还是罗盘错误。
是不是必须起飞当地校准才有效,那就要每次带着电脑出来了,要这么麻烦么?

网友:
罗盘是板载的还是gps上带的,有干扰吧

楼主:
罗盘gps和板子上都有,可以选用哪一个么?

网友:
建议在室外进行一次校准,有条件的话,建议每次都校准。不方便的话要记得每半个月校准一次。由于地面环境复杂,大理石砖,地下金属管道或线缆都可能干扰到罗盘,只要偏差不是很大(即飞控允许解锁起飞)就没有问题

网友:
pix   apm 飞控没那么多说头   可以搜到星可以直接飞   磁偏角飞控会自动调整,你说的罗盘错误可能是罗盘离电源线太近了 或者是gps支架有大的金属   还可能是固件问题  建议刷3.15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