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起飞之后总忘一个方向飞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29):
如题 怎么办

网友:
加速度重新校准水平

网友:
遥控器微调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检查飞控装没装平  还有检查 飞机重心在不在中间

网友:
1、重新校准飞控,加速度计、罗盘、油门行程、遥控器。

2、看看遥控器的微调是否在中立位置。

3、用定点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