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馈线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6-06-29):
  我的穿越机炸机,不幸把图传sma头炸掉,焊点也被撤掉了,淘宝卖家说焊点坏了就不能修了,但是我不甘心,就自己用馈线找焊。  但是我对馈线很不了解,我想问问屏蔽层有必要均分出4股线焊到4个地线焊点上吧,因为我只找出2个稍微能用的焊点,其他两个没办法用了,因为炸机彻底被扯掉了。还有屏蔽线分内外层吗,如果我只分两股,是随意分还是必须按内外层来分呢。

网友A:
不需要分,屏蔽层直接接地,里边的细铜丝接天线焊盘

网友B:
可以的,4个不过为了固定sma头

网友C:
3楼正解,屏蔽线直接接地不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分,屏蔽层直接接地,里边的细铜丝接天线焊盘

好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4个不过为了固定sma头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屏蔽线直接接地不用分

谢谢

网友D:
要注意的是:馈线的芯线上锡后较硬,而PCB的天线焊盘非常薄弱,馈线直接焊上去稍一受力就极易扯断焊盘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失。
建议从天线焊盘先引出一根短且细软的硅胶线且用胶固定住焊盘与硅胶线,仅留出少许线头用来连接馈线,这样可以保护焊盘不被馈线的弯折导致脱落。另外馈线的屏蔽线直接焊在模块的金属外壳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的是:馈线的芯线上锡后较硬,而PCB的天线焊盘非常薄弱,馈线直接焊上去稍一受力就极易扯断焊盘造成 ...

好的 OK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