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用的OSD坏了

楼主(2016-06-29):
图传用的OSD炸坏了,其他部分完好。想求教吧里的各位大神,如果图传不用OSD,这些电线该怎么连接??
问过以前卖图传的商家怎么接,他不说话
(OSD的电源线焊分电板上了,没有拍照)

网友A:
直接把摄像头视频输出线(黄线),接到图传的视频输入端(黄线),简单说就是黄接黄,电源正负线得看电压,图传和摄像头单独接电源线,不过最好共地。

网友B:
摄像头直接接图传,GPS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摄像头视频输出线(黄线),接到图传的视频输入端(黄线),简单说就是黄接黄,电源正负线得看电压, ...

多谢~
电源怎么接??
电源线现在在分电板上焊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直接接图传,GPS不接

多谢~
电源怎么接??
电源线现在在分电板上焊着呢

网友:
你得看摄像头和图传的电压范围是多少,然后接到合适的电压上,焊也行,做接头也行,看你自己。

网友:
如果电压可以一样,那并上焊到一起也行

网友C:
什么叫图传的OSD坏了。。。。

网友:
图传和摄像头黄色视频线,地线分别相连,单独供电

网友:
黄黑线相连,红黑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图传的OSD坏了。。。。

图传用的,少打个用字

网友:
直接引出黄色视频线

网友(2016-12-05):
颜色一样的线接

网友:
图传
扔掉,摄像头图传in和out对接就行啦,分别取电,看你图传上不带BEC.没法了